有没有3轴及以上的联动的运动控制模块

楼主(2008-10-17):
我查了下,FX2N-20GM这个模块可以进行2轴联动的运动控制.那现在是不是有30GM,40GM或以上的运动控制模块的阿.请高人指教!

网友A:
Q173/172支持四轴的运动控制

楼主:
那FX系列的就只有到20GM了吗,必须改成Q系列的?

网友B:
FX是低端了

网友B:
Q172支持8轴

网友B:
Q173支持32轴的运动控制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