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7):
本人也陆续测试了几个PLC与变频器通讯的工程,但是感觉变频器返回数据一直处理的不好。比如说不稳定啊什么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这类问题大多由于抗干扰措施不到位所造成的。

以上~~

网友B:
除了基本的事情做细做全外,重点加强了:机台接地,变频器及PLC的接地,通信的屏蔽线缆,确保线间距离足够,变频器选金属外壳的,,线材铜质一定不能用差的,其它的也没有什么,点滴去防患这些问题,就会很少有遇到哪么多乱七八糟问题
如果确实是负载引韦的很有规律的波动,我会把数据进行处理后再发送给变频器进行适时调节(机械异常引起的问题有时真的无法回避......)

网友C:
同意! 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干扰源~~~可以考虑输出套磁环,再则机器的合理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