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UNX EX-43T光电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8-10-17):
神视SUNX EX-43T光电传感器有黑,棕,蓝三条线,
黑色是信号线,蓝色接0V,棕色接DC 24V,如果接错了是否会烧掉?
我个人认为不会烧掉,请各位大侠回答权威点.最好能说个原因.谢谢.

网友A:
内部结构我没有去仔细研究过
关键一点在于,内部是否有电源极性保护二极管
它是串在电源线上的,如果电源接反了改二极管截止
将保护内部所有的电子元件
松下感应器很出名,设计者应该会考虑到这一点,但不建议这样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