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关于FX1S-30MR扩展的问题

楼主(2008-10-17):
FX1S-30MR能扩展加模拟量模块吗?比如测温度或者调节变频器频率等,如果能,可以加哪些型号模块?谢谢!

网友A:
加模拟量应该可以,但好象不支持PID指令.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楼主:
模拟量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B(2010-07-30):
FX1N-2AD-BD,FX1N-2DA-BD

网友C:
只能扩展板,不能扩展模块
三菱
关于FX1S-30MR扩展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