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转fx1s

楼主(2008-10-17):
fx2n转fx1s后把程序灌入fx1s中出现epror灯闪烁

网友A:
两个系列的部分指令是不一样的。多看看编程手册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转后,要改下程序步!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怎样改程序步吗????????

网友C:
如程序中,2N有的指令而1S 的没有。这样就会出错

楼主:
谢谢,但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