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7):
那位老大用过FM350-2高速计数器,帮忙传个实例上来学习学习。我在做一个升降杆上下距离控制,先谢了。

网友A:
在《FM350-2入门指南》和《FM350-2使用入门》中,就列出了西门子的样例程序和库文件的打开办法。

实际应用中,找到相应的任务号传送到DB块的寄存器中。任务号要看《FM350-2安装和参数配置》。

楼主:
谢谢sjm213 ,但看了这说明书还是不太理解,硬件地址是480-495,不知如何写数,这数的意思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A:
如果在硬件设置里指定了该模块对应的DB块【Module adress for datablock】,那么模块的逻辑地址和通道地址无需在程序中再次编程设定。

然后调用FC2,同时指定前期生成的DB块号;然后调用FC4,并通过对DBB2设置工作号100或101来对0~3或4~7号通道进行读值;0~7通道对应的编码器值,为DBD148、DBD156……DBD204。
  • 下载积分:+3(wsir123) 感谢指点!

楼主:
    DBB2设置工作号100或101什么意思,找不到啊,DBD148、DBD156……DBD204又不智道道在那,我选了db1数据块

网友A:
    简单的编程:

网友A:
    网络1:M100.0的常闭点一直通;
    网络2:必须调用FC2(CNT2_CTR),指定W#16#1即为设定FM250-2的数据块为DB1;
    网络3:打开其软件门  DB1.DBX23.0对应第一通道,DB1.DBX23.1对应第二通道,用几个通道就依次置ON几个;
    网络4:将任务号100写入DB1.DBB2,工作号100的意思是读前4个通道的计数值;工作号101的意思是读后4个通道;
    网络5:调用FC4(CNT2_RD),执行读数,W#16#1同样是指定DB块号。

    此时在程序中调用DB1.DBD148,即可获得计数器0的计数值;调用DB1.DBD156,可获得计数器1的计数值。

网友A:
    工作号的含义:

    其实对简单的使用来说用不到几个的。就用上边提到的就可以读出计数器值了。

    以下工作号参考使用【《FM350-2使用入门》例程中有提到】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sjm213 的指导,使我学到了不少,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这位高手指点,DB1.DBB2是数据块db1内的2.0吗?DB1.DBB2的B2是字节2的意思吗,W#16#1是不是模块的地址号啊?

网友A:
    DB1.DBB2是数据块db1内的2.0吗?

    DB1.DBB2的B2是字节2的意思吗

    是的,看西门子的数据结构
    ------------------------------------------------

    W#16#1是不是模块的地址号啊?

    不是,是定义的数据块号,1是DB1,2是DB2,以此类推

楼主:
    再次谢谢sjm213,使我受益非浅。

楼主:
不好意思,再提个问题,我在仿真时网络2有反应,后面的就没反应了,运行也停止了,显示“语句没有被处理”,是不是这不能仿真阿,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我的仿真就OK:

楼主:
我把第一个m100.0的常闭点改为常开下面的就能运行了,就是FC2(CNT2_CTR)不动作,是不是我那里设置得不对阿?请老大帮忙噢。

网友A:
主要应该看看硬件组态里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我看不出什么问题了,请老大帮我看看了。我把程序传上来。
附件: 111111.rar (338 K) 下载次数:129

网友A:
对你的程序的仿真:

楼主:
sjm213 你好。谢谢你!在我的电脑上仿真运行还是不行,仿真时一运行第一个网头就停止了,可能是我的电脑问题了。

楼主:
sjm213 你好。谢谢你!仿真运行可以了,可能我上几次修改后没有完全下载到仿真上造成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
sjm213 你好。仿真运行可以了,但是又在一个新问题了,就是如何在仿真上看到计数值?我改变piw的值后没在数据库db1中看到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sjm213 你好。仿真运行可以了,但是又在一个新问题了,就是如何在仿真上看到计数值?我改变piw的值后没在数据库db1中看到变化。

实话说,我也没有在仿真中用过

最好接上实体硬件试试,只要硬件无故障,那么DB中的数值就会变化。

要模拟其他的程序,就直接当它是好用的就行啦。。。直接改掉DB1中的数值。

楼主:
sjm213 你好。如果我想控制一台升降电机,就是到上设定值返回,到下设定值上升,来回控制,用它的那一个功能比较合适,简单。

网友A(2008-12-03):
引用 楼主:
sjm213 你好。如果我想控制一台升降电机,就是到上设定值返回,到下设定值上升,来回控制,用它的那一个功能比较合适,简单。

这样的控制用编码器~~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哪一个功能”-===这里的“它”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jm213   可以说说FM350-2怎么与编码器的两线输出接线与编程吗?

编码器的两线输出??

按照FM350-2快速入门手册,编码器的接线是相当简单的,包括增量型、脉冲型、脉冲方向型,都可以清晰明了的知道其接线方法。编程,要看手册~~

楼主:
sjm213 你好。我想控制一台升降电机,上升400mm停一下到上设定值返回,下降400mm停一下到下设定值上升,来回控制,如何用fm350-2,能出个实例分亨吗。

网友A:
楼上~这个是否必须要用FM350-2呢?
其实按照你的要求,只需要控制4个点,那么使用接近开关之类的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上设定值”和“下设定值”是随时变化的,倒是有必要了)。
就算是需要,也只是将FM350-2的计数值,按照前边的程序读出来,剩下的程序就是一般的正反转控制,很简单的啊。

楼主:
sjm213 你好.用接近开关控制我会,现在就是想学FM350-2计数值来控制。

网友A:
用计数值和设定值作比较,比较结果导通M点,把这个M点当作原来的接近开关的I输入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