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助Fx2nPLC控制三菱变频器的方法?

楼主(2008-10-18):
用Fx2nPLC控制1台三菱变频器,不用通过485连接,只接端口2,5和STF,STR,SD,实现调速和正反转,请问需要用FX2n-4DA模块吗?该如何写程序?还有如接电位器调速要接端口10,2,5,为什么在上位机(如CNC)控制不需要接端口10也可以?

网友A:
plc需要RS485吧,

网友B:
不要PLC也可以达到调速和正反转。当然连端口2,5也不接,把STF,STR通过一个双挡开关和SD相连,在RH和RM分别接二个常开按钮,进行参数设置,接通STF,按住RH,变频器加速,反之,按住RM,减速。反转只要接通STR。当然,也可以通过PLC来控制上述过程。仅供参考

网友C:
需要4DA模块的输出连接2,5端口,直接连接PLC输出点实现正反转
带触摸屏了吗?

楼主:
回楼上,有用940触屏,我没用过模块,请问有关程序该如何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