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8):
我机器上有个文本器是与fx2n通讯现在我将fx2n换成fx1s,文本器能否与fx1s通讯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要把文本通信更改为FX1S型,PLC中的程序要和FX2N的程序完全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支持楼上所说得!!但是要看看程序里面有些数据是不是和FX1S相同,如果不同则需要人工修改。其他照常即可。

楼主:
文本是md204l,怎样改成与fx1st通讯,请详细说明好吗?

网友C:
一般文本啊触摸屏啊 的通迅都可以选的啊 如有的可选Q系列或是西门子啊   你只要改一下就通迅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的 FX2N与FX1S的编程口协议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