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GX Developer 8.52 编程软件无法通过微标测试

楼主(2008-10-18):
急求..在安装:GX Developer 8.52 出现《你正在安装的软件没有通过windows微标测试.无法验证它同windows XP 的相容性.继续安装此软件会立即或以后使系统变的不稳定.mincrosoft 建议你现在停止安装. 就这些帮下忙拉

网友A(2008-11-19):
请到三菱官方网站下载GX8.52

网友B:
不会吧,我在下载区下的可以安装啊,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哦。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是你的系统问题吧,这里的软件没有这个问题的啊。或者你可以安装上看看的。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D:
我安装的都没事

网友E:
换个英文版的试试看

网友F:
找个英 文 版的试试看

网友G:
不用管它装上用就是了,我用时没问题

网友H:
继续安装~不会有问题~~

网友I:
我也遇到过,但我选择的是继续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