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制作0-10V可调电压(用于矿山提升机操作台)

楼主(2008-10-18):
制作配件:三菱PLCFX2N,2DA,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你既然已经有2DA了,那就编一下程序就行了啊,就可以实现0-10V的输出了。

楼主:
我是初学者,而且第一次,我没有2DA,我只知道需要用三种配件,能否请高手帮忙编制为感,在此谢谢了.

网友B(2011-06-23):
调电机转速还是??用模拟电位器做啊,转成对应的零至十伏,再对应电机的电机频率,就好,你调PLC模拟电位器就可以控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