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8):
我想问问各位前辈,,那款的国产PLC和触摸屏好用???对国产的有可T法????大家来谈讨一下哦

网友A:
很少用,不太稳定吧

网友A:
便宜是肯定的,但没听过什么牌子

网友A:
建议不用国产的,毕竟是做工程的,坏了难得修

网友B:
台湾永宏  台湾海泰克

网友C:
台湾海泰克不错!

网友D:
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plc

楼主:
多谢你们的意见

网友E:
我们用过很多国产品,主要表现为持别娇,如果做足了细节功夫,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当然价格确定是太吸引人啦!!!

---------1. 输入电流电压要求比较高,按它的标准电压,再低点也可以,千万莫高啦,哪怕是一点点
      2.电源电压最好是自偶式的,对系统的冲击可大为降低,可靠运行和使用寿命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3. 输出莫超负载,哪怕是90%的负载都不要,能低尽量低,继电器输出的一定要加二极管,交流的也一样要加阻容保护
4.接地很重要,特别是PLC的个体接地,要重视
5.防尘和散热上要做足功课,国产的在这个方面确定是不尽人意,特别是高温易产生意外
-------------选用国产还是进口的,就要考虑整体环境,性价比,客户是否能接收,但一定要告之真象,我们有用过的一个纯国产(不是合资,台资等),用了六年,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我们自已用的样品,基本都是国产品装机,有些台资的我们也是用国产货装机,莫另眼相看就行啦,大胆去用就会知道的

网友F:
建议不用国产的,台湾的质量和寿龄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