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8):
CC-Link在进行I/O分配的时候,CC-Link外部接了I/O模块,

是只给它分配32点就行了呢,还是要将外部的I/O模块的点数也加上呢(比如说接了两个16点的输入模块)?

如果还连接有中继器的情况呢?(4个16点的输入,4个16点的输出,再接一个混合的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A:
参数在分配时设置一个起始,从起始开始每站32点

楼主:
怎么感觉你说了和没说一样啊?I/O模块不是接在基板上的好不好,明白我的意思不?

CC-Link和和它相邻的模块各分配多少点?

网友B:
1.QJ61BT11它佔16點.
2.先設參數(起始RX,RY,RW)
3.各模組有不同的Station數,1個Station中X/Y各佔32點,RWw/RWr各佔4點.
4.多看手冊吧.

楼主:
那在PLC参数的I/O分配设置中,是只考虑CC-Link的点数32点呢,还是要把外部接入的远程I/O站的点数也算进去呢?

貌似楼上的是CC-Link的参数设置,我说的是PLC的参数设置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PLC参数的I/O分配设置中,是只考虑CC-Link的点数32点呢,还是要把外部接入的远程I/O站的点数也算进去呢?

貌似楼上的是CC-Link的参数设置,我说的是PLC的参数设置哦

在PLC参数的I/O分配设置,不需考虑外部接入的远程I/O站的点数.
  • 下载积分:+2(outsider051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