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习,请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08-10-18):
[BMOV D0 D9 K8] [BMOVP D0 D9 K8]
[BIN K4X10 D0]
[FROM H5 K0 D10 K1]
请大侠略指点一下这三个指令分别是什么意思,还有第一排两个指令的区别,谢谢了

楼主:
我知道了,多个P是脉冲,对不对啊?~~

网友A:
从BCD 4位和8位数据到BIN数据的转换(BIN,BINP,DBIN与DBINP)

网友A:
从智能功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中读取1字/2字数据
(FROM,FROMP,DFRO,DFROP)

楼主:
老大请你就给我详细口述吧,我就是看图头就晕才来问的,要不然我也不会问了

网友B:
BMOV D0 D9 K8(BMOV是块传送指令)将D0至D8传送到D9至D16中去,P就是脉冲指令。

楼主:
感谢楼上指点,[BIN K4X10 D0] 这个是不是把X10到X1F以二进制形式储存到D0中啊?
还有这个不是太懂:[FROM H5 K0 D10 K1]

网友C:
:[FROM H5 K0 D10 K1]表示 H5:5#站点 K0:BFM 的O# 即要传送的位置 D10要接受的地址
K1:传送的字数

楼主:
感谢9楼指教,K0:BFM的0#,BFM是什么意思,我是初学,望指点~~

网友D(2010-04-19):
[BMOV D0 D9 K8] 就是把传送到 [BMOVP D0 D9 K8

网友D:
[BMOV D0 D9 K8] 就是把d0-d7传送到d9-d16 [BMOVP D0 D9 K8一样只不过是脉冲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