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输入方式

楼主(2008-10-18):
= r1100 k2用GX Developer编程时是怎么写的?
怎么总是提示

网友A:
r1100 k2,应该算输出吧,应该单独一行,然后用其输出触点控制L1417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你用的是那一个型号的PLC啊 R是文件寄存器 有些PLC没有的吧

网友B:
Q的PLC里有R的

网友C:
应该是:LD= R1100 K2

网友D:
看看这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