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8):
标题党来的。没有什么,就是想多一些同行关注,解答一下。
控制电箱内的变压器380V转220V的。一个变压器价格不低,220V的电压直接就有,为什么好多设备都要加变压器呢???
就是为了隔离作用,还有没有别的优点???
我不加变压器也没有见有什么缺陷啊.
  希望大家解答一下,不加变压器的缺点.

楼主:
现在慢慢喜欢上发帖了,可以和好多五湖四海的朋友讨论问题,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网友A:
你属说的是台湾那边过来的设备吧,那边所生产的多数设备都是没有零线进控制柜的,都是用变压器380/220的,

网友B:
接变压器是較安全的,
不接須取N及任一相來做200V,
如果N線斷了電壓可不一定是220V(0~300多都有可能),那就有可能會燒壞了.

网友C:
可以吸收电网里的浪涌电压,增加抗干扰,稳定电压的作用

网友D:
应该是免去主线路使用零线吧,减少三相电流不平衡,减少有色金属的消耗,机器不使用零线的多,同时也便于区分电压等级,可以很容易地区分控制电路,动力电路和信号电路;加变压器具有隔离作用,也方便维修吧!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E:
1.隔离作用
2.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变压器是較安全的,
不接須取N及任一相來做200V,
如果N線斷了電壓可不一定是220V(0~300多都有可能),那就有可能會燒壞了.

零线断了也不会是300V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属说的是台湾那边过来的设备吧,那边所生产的多数设备都是没有零线进控制柜的,都是用变压器380/220的,


台湾的常用电网电压:
单相:  110VAC
三相:  220VAC
            440VAC    进户都是三相五线制,和我们的一样
大陆的常用电网电压:  380VAC,所以严格来讲,在设计的时候会认真考虑,在安全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如果接零线的话,真是高不成低不就,所以都把变压器做标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零线断了也不会是300V吧。

看這90歐網路會有什麼後果?

网友G:
三相四线就可进柜免N线节约材料,安全隔离,抗干扰电压稳定。

网友H:
除了隔离作用,还可增加安全系数。

网友I:
主要为了隔离 安全 搞干扰
在国家电气标准里是必需要加这一个变压器的 不加就不符合标准!

网友J:
起到隔离。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F:
有个变压器不是机床电器的标准,机床的照明要求是低压电是有国标要求的,如果仅仅是机床就一定要有个变压器,仅仅是为了变得到220V电源,哪不成了笑话了嘛,台湾的都合符国家标准,而国内做的全都不合格???所以这个原因的可能性为零............

网友K:
应该中起隔离作用,保障人身安全.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网友L:
国内做的设备好像很少这样做~~

网友I:
我们公司刚开发了一台高速冲床 在国家安全检验时就没能通过 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加隔离变压器,并不单是一个变压器。 加这个变压器不是为了得到220V的电压 而是为了滤去电网波动、浪涌电压,保护人生安全。

网友M:
日本的设备也喜欢这么做。

网友N:
防止三相电流平衡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E:
1.隔离作用
2.抗干扰

网友P:
方便安装,不用0线

网友Q:
滤波、抗干扰、安全

网友R:
必须要加变压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加,我听到和经历了的教训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