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8):
本人使用的是三菱PLC FX2N系列,近日跟单片机成功通讯,使用rs指令,采到plc寄存器的数确实正常,

问题就是:收到的是ASC码,譬如 33 2E 31 34 十进制即为 51 46 49 52,这四个字符一一对应存在一个寄存器里譬如D0 D1 D2 D3,事实上合起来这应该就是3.14,我的目的也正是如此,将3.14取出来存入另一个寄存器里,然后关联到对应的触摸屏显示,现在通过转换已经能够将整数部分转换成功,但是小数点以及点后的数不知如何转换并且让它也能在指定的寄存器里显示。

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是不是要用浮点运算指令啊?正想了解一下,期待~~~~!

网友B:
我也正想了解,怎么没有高手来解答?可能星期天大虾们是不上网的吧。期待啊!

网友C:
我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先把小数3.14乘以100转化成整数,到目标地址后再除以100.这样写程序往往能避免浮点运算。

网友D:
学习中 不表态

网友E:
3楼的貌似不错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