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触摸屏如何输入小数

楼主(2008-10-18):
最近公司一台设备需改善,PLC为三菱A系列,触摸屏为三菱GOT960,需要在在触摸屏幕增加一键盘输入,带小数的。本人在触摸屏上增加了几个键盘输入显示器定义为实数输入,可是当输入数字时却只能输入个位数以上,小数部分没办法输入,比如输入66.56结果变成只输入66.00,PLC监控也只是66,而Proface输入会变6656,是否要PLC里面的数据要先定义为小数呢,如果是请问A系列要怎么定义小数呢,指令怎么写?或者是有什么办法,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紅圈處設置如圖,設置32Bit

网友B:
这样解释多好,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