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请教高手:电脑和CQM1H CPU51不能通信?

楼主(2008-10-18):
我用电脑联plc的com口,cpu上面九针的那个口,不能通信,这个plc还有一块通信板。上面有2个九针的串口,我都试过不能通信,还有一台plc是CQM1H CPU21的可以通信,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用手编看一下!如果可以!请坚持DM区的数值设置

楼主:
没有手编,是不是哪里要设置一下呢?我看到厂家的人用CPU上面的那个小插口可以读写程序,但是我没有那个通信电缆

网友B:
上面的那个小口是外设通讯口,估计是把下面的那个9针的通讯口的通讯设置修改了,有两种方法可以修改回去,用手持编程器或者用编程线连接PLC,修改DM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