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电机铭牌直接查电机轴承型号

楼主(2008-10-18):
各位前辈,通常查看电机轴承型号,都要打开电机.是否电机的轴承和电机的额定功率存在直接的关系!有没有手册,可以根据型号查阅相关的机械配件尺寸.包括轴承尺寸等.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据我所知。还不能这样做。一般都是检查出轴承的故障就直接拆除后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