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问题

楼主(2008-10-18):
我在下载区下了3次那个三菱变频器的设置软件都不知去那了郁闷啊

网友A:
保存路径忘了
?

楼主:
都没有显示出来啊
30就这样就没了

网友B:
1.你在用右键保存的时候会跳出保存路径的窗口的。如果第一次没有记住,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保存的时候会把上次保存的文件覆盖掉(如果没有更改文件名)。
2.如果不知道存储在了什么路径,那么随便在网页上找到另外的一个下载链接,右键保存,它显示的路径跟上一个是一样的,你可以按照这个找找是不是刚才的文件保存在了这个文件夹里面。

网友C:
不知道啊

网友C:
还是不知道

网友D:
记住保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