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都一定要分动力线控制线和信号线吧

楼主(2008-10-19):
各位工控朋友你们在平时布线时都是动力控制信号线这样分开布吗?不这样布产生
的干扰好难解决啊

网友A:
我平时布线是动力和信号一起布,摸理信号用屏蔽线

网友B:
如果动力线跟控制线布线都在一块,还谈什么避免干扰。
曾经见过最搞笑的一台设备,搬迁完毕后,厂家为了节省一根线,把一个小电机的线直接接在了一根24芯线里面,同时这跟线还接了几个输入点。结果电机一开,PLC端输入就不停的闪,程序执行的更是乱七八糟。

网友C:
不要讨论了,信号线和动力线必须分开(中间是桥架隔板) 日本在华各汽车厂都是这么布线的

网友D:
信号线和动力线必须分开 同时信号线用屏蔽线

网友E:
不分开能达到你控制要求可以不分,一旦有问题出现再分,恐怕是自己为自己找得麻烦。所以一切还是做好预防为主!!!以上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F:
必须分开走!最少距离100mm.信号线尽可能选用双屏蔽双绞线.

网友G:
如果条件容许,最好分开布线。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H:
分开,不定要设法分开,能分开多少就分开多少,能分开多少就分开多少,这样做会避免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的,特别是在有编码器伺服电机或通信类的设备中,如果不这样做会为你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

网友I:
外线还可以分,麻烦是在控制箱里分。

网友J:
一般都分开布的,否则干扰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