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往返

楼主(2008-10-19):
我要用三菱的PLC实现即可用按钮开关控制一台设备正反转,又可切成用限位开关控制自动往返运动。哪位高人能指导一下程序该怎么写。我在此先谢了。

楼主:
帮帮我吧!

网友A:
很好控制的呀!做一个选择,如m0为1时手动控制按钮开关有效,行程开关限位有效.m1为1时手动控制按钮开关无效,行程开关限位.置位有效做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A:
写了个,发来大家提意见
zheng f.rar
(10 K) 下载次数:39 需要:2工控威望

楼主:
多谢各位。可4楼发的我下载了看不到程序(我用Gx Developer 8.3),发到我邮箱
jx.gqd@163.com
好吗!

网友B:
自己书上看个十分钟 保证你能编得出来 已经是不能再简单了啊 只要知道PLC输入输出就可以编的程序也没必要求助吧

网友C:
我也写了个,发来大家提意见

网友C:
有的不能用迅雷下载,

网友C:
正反转梯形图

网友A:
就是一个互相限制的控制,看不到自己想下吧!看别人的只是一种学习,思考下最有益.

网友D:
10楼的你的不能自动往返!

楼主:
多谢各位!自动往返的问题解决了,已经下载能够正常运行了!

网友E:
去找本手册看一下吧
台达的资料很容易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