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楼主(2008-10-19):
有没有电脑直连FX2NPLC的转USB的连接线,叫什么名字?谢谢!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A:
有,这根线的名字就叫USB--SC09,其实就是把USB--RS232 + SC-09给组合起来了,价格100来元钱。
热心助人!

网友B:
使用USB转换信号不稳定。建议使用PC卡转232.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USB转换信号不稳定。建议使用PC卡转232.
那是什么东东,我从没使用过,能告诉我型号、使用方法以及可以在哪里可以买到吗?谢谢。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C:
USB--SC09还可以的,不过要装驱动

网友D:
楼主的图像超性感,让人有点呼吸困难

网友E:
楼上真行哦,有同感

网友F:
使用USB转换信号不稳定,楼主的图像超性感,让人有点呼吸困难

网友G:
楼主的图像超性感,让人有点呼吸困难
见议更换一下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