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9):
我是用仿真软件进行测试的,每次点击仿真后,就会弹出下面的对话框:
“软元件号不正确,可能有以下原因:
使用了超过了被设置的软元件号。
监视了PLC里不能被监视的软元件。”

图我不会贴,要不就贴给大家看了

怎么贴图上来啊

楼主:
指令表是这样的:

LDI   X5
AND   X4
LD X5
AND X6
ORB
OUT C200 K-5
LD X5
OUT M8200
LD X7
RST C200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问题在于这个C200不能用复位指令,<c200好像可以用

网友A:
有可能模拟软件有点问题,明天下载到PLC里面看看,因为根据我的理论C200应该也能复位,奇怪的。明天答复

楼主:
是啊,不是这一个题目是这样的,我现在发现好像涉及到高速计数器的,好像仿真都会有问题的,期待大家的帮忙啊

网友B:
呵呵,还是这个问题,RST  C200
所以就报警,我一直也在纳闷,为什么三菱PLC不支持复位加减计数器呢?
而编程软件又支持RST  C200,是设计漏洞还是有另外的意图?

加减计数器我现在都很少用了,容易出错,
占的程序步数也不少,现在,INC和DEC对元件D进行控制成为了加减计数器的替代品
而且不会存在不能复位的问题,

根据楼主的意图,我把程序该为:
LDI          X5
AND        X4
INCP      D200
LD          X5
AND       X6
DECP   D200
LD         X7
RST      D200
END
用D200取代C200(不一定要用D200,任何一个D元件都行,用掉电保持的也可以保持)

这样完全满足楼主的意图,而且步数还减少了、程序稳定了、不会报警了,何乐而不为?

楼主:
哈哈,谢谢啊,主要是授课用的,自己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么说来是复位的问题啊,我还一直以为是辅助继电器的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A:
今天下载到PLC里面确认C200可以复位,应该是模拟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令表是这样的:

LDI   X5
AND   X4
LD X5

指令表是这样的:

LDI   X5
AND   X4
LD X5
AND X6
ORB
OUT C200 K-5
LD X5
OUT M8200
LD X7
RST C200
有个东西不明白.M8200可以用来驱动的吗,怎么前面的是个OUT指令?

网友D:
学习中 不表态

网友E:
好象是仿真机型设置错误,所选机型里使用软元件代号超范围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M8200是可以用程序来驱动的,他本身是辅助继电器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2010-05-19):
M8200是可以用程序来驱动的,他是特殊辅助继电器.m8200-on减计数.m8200-off加计数

网友G:
是不是你软件问题,我这里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H:
帮忙看这个题目,总是不对。。。。先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