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10-19):
我想知道在变频器之间接直流母线起什么作用?什么情况下接.

网友A:
共直流母线性一般是在一些工作在再发电状态或者频繁起动刹车中的场合,因为在这些场合中变频的直流电压有可能会升很高,以前一般是加电阻把这部分电能转化成热能损失掉,而应用共直流母线的话就可以把这部份电能给别的变频器用,这样能减少损耗及投资费用

楼主:
我看到18.5KW的变频器是两个直接接的中间加了2个熔断器.22KW的也这样接吗,还是另有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