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人机动画

楼主(2008-10-19):
怎么样在EB500上做动画??

网友A:
用位元件 可以做

网友B:
1.选择图标"动画"在屏幕上连续间隔点击出一个轨迹,右键退出.
2.双击刚才点击的轨迹.进入属性,LW0.选一图形,
3.点击图标"123",进入属性,LW1.周期循环,递加值3, 上限30, 频率0.1秒.然后 在屏上任点击一下, 仿真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