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转fx1s出现d8065错误

楼主(2008-10-19):
fx2n转fx1s后把程序灌入1s内出现d8065错误
请问各位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M8065是语法错误的错误检测继电器。
请楼主检查一下。程序的编辑是不是有问题。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B:
M8065是语法错误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能不能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C:
你在线用PLC诊断一下 查出代码后再到编程手册上去找 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出错了啊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有些2N里有的功能1S里没有 这样也有可能造成出错啊

网友D(2009-02-22):
顶一下2楼,手册里面都有的

网友E:
可能是2N里有的功能1S里没有,或者一些指令使用的次数限制有关

网友F:
老兄,2N和1S有什么区别你不知道啊。手册看过没有?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