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9):
最近要做一个工程,用Q系列做,想问一下高人Q系列模拟量以及高速计数模块的指令与FX是否相同,感觉Q的说明书太大了,如果一样的我就不看了。谢谢

网友A:
肯定不会是一样,不过有些指令是相同的,建议还是看看手册先

网友B:
先浏览一遍,看看具体有哪些不同之处
然后捡重点的看,
如果手册仔细的全部看完,太浪费时间了,而写收益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