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下载后画面颜色反相显示问题

楼主(2008-10-19):
有无使用过PROFACE2500L的触摸屏,是黑白颜色的,画面下载后黑、白颜色颠倒显示,请问哪有设置颜色反相的地方啊? 谢谢!

网友A:
黑白的本来就是颠倒的

网友B:
GP设置里面的反相显示打勾了吗?如下图红色圈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设置里面的反相显示打勾了吗?如下图红色圈
[attachment=14669]
这个选不选对下载后的画面没什么影响的,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