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我在网上下的OMRON编程软件为何在安装时总显示"安装向导已中断,无法完成安装...."
试过好几个版本的了,还是这样,哪位大哥能帮帮忙,告诉小妹啊.
先谢啦

网友A:
是否是系统的问题?或者杀毒软件的原因。

网友B:
系统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哦 是妹妹哦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呵呵 我现在也觉得是系统问题
那是否我重装系统就行拉????

网友B:
没有人可以保证,只能试一下.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A:
如果不是精简版的,绝对可以,但最好用安装版的纯净光盘安装,不要用哪种GHOST版的。这类系统用在工控方面不太稳定。有时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精简版的,绝对可以,但最好用安装版的纯净光盘安装,不要用哪种GHOST版的。这类系统用在工控方面不太稳定。有时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有道理,都试试就好

网友D:
可以用专业卸载软件,优化大师和兔子都不行,要那种专业的。
是系统注册表冲突问题,实在不行重装就行了,

网友E:
安装的时候退出所有杀毒软件了米有 ?

网友F: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G:
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传给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