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触摸屏和PLC将单步的机器动作编成整条的生产工艺?

楼主(2008-10-20):
请问各位,机器的配置是MT510和三菱FX1N-40MR,原本机器的动作是单步运行的,比如:入水,排水,升温........请问在触摸屏上怎样才能将这些单步动作编成整条的生产工艺保存并方便修改?比如:第1步)入水至1000L,第2步)升温至80度,第3步)降温至50度,第4步)排水.......那么机器按照这个工艺的步骤连续运行下去.一台机器要编大约20条这样的工艺,请问该怎么做?谢谢!

楼主:
顶一下,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触摸屏只能用来监视运行,手动控制,和内存数据的改写,不能编程序,程序要在PLC内写好.
不同的工艺一般只是一些数据的不同,自己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