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也坏吗

楼主(2008-10-20):
我用三菱高速计数器C237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来输入复位了C237,以后就不记数了,换了一台PLC 又可以,我用C253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回事,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计数器坏了.或者还有其他原因,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请问你是有什么方式输入的

网友A:
如果你的输入点内部的光电耦合器坏啦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回一楼
用增量式编码器输入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查下程序,复位有没有锁死.

网友C:
看这种情况应该是程序问题 你可以试着把复位拆掉看一下 你是不是也用了软件复位了 把所有复位拿掉看看还会不会来 我用得很多啊 也没出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D:
硬件坏拉有可能,只要程序设置没问题。软件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E:
硬件出了问题了

网友F:
先用软件检测一下看看,否则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G:
不排除PLC的CPU故障导致某些功能不正常的情况
但更多的时候是外部接线或者设备的问题

网友H(2009-02-22):
见识了,没碰到过啊

网友I:
刚接触倒高速计数器这一块,是不是需要终端返回呀

网友I:
高速计数器的复位是在x000倒x007

网友J:
你是用的硬件复位 还是软件复位 如果是硬件复位的话 监控一下复位那个点是否有信号

网友K:
你选错了计数器了,你要看一下,你自已要想的功能,再来设计吧

网友L:
我昨天也遇到过这样问题 修改程序后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