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plc指令的调用问题

楼主(2008-10-20):
各位大侠,小弟初次接触三菱产品。在编写plc程序的时候有些指令不知从何处调出。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习惯了西门子的 三菱的要自己输进去的

网友A:
用习惯了还是三菱的好用啊

楼主:
哈哈,我用ab的较多,三菱的不太会用!各种指令用一张列表,只要点你想用的指令,它就会自动加入梯形图中,设置参数就可!而三菱,计数器和计时器指令却找不到在哪?

网友B:
所以说不学习,不看看手册,哪那么容易上手的呢

网友C:
计数器,计时器,选好元件后自己填[C...K...]或(T...K...)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多看看手册,多练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