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命令 MPS MRD MPP 在梯形图上如何输入?

楼主(2008-10-20):
学习三菱FLASH时,发现这个命令,在编辑时不知在梯形图如何输入,望答复
如下图的命令

网友A:
这个是堆栈指令,无需输入,照着画就可以了。
当转换为指令表时,那些节点才会被MPP这些指令代替。
以上~~
下载积分:+2(luotuo52)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那就是说有些指令是梯形图无法输入的,而指令程式语句是可以写出的,如下所示

网友B:
正确,而且是不用输入,转化成指令表的时候它会自己出来。

网友C:
堆栈,读栈 ,跳栈指令,在梯型图上不用输入的,只有在指令表是才要输入

网友D:
我编程的时候都是画梯形图,至于最后换转换成什么样的指令只要大概了解就好了,不用去管什么MPP指令等

网友E:
(发问者杨婷)三菱PLC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怎样编程(发问者杨婷)
三菱PLC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一个控制开关控制四个动作
笫一次开--伺服正转半圈停
第二次开--伺服不转
笫三次开--伺服反转半圈停
笫四次开--伺服不转
-----END
为这个编程已看过好多程序样例 但都没合适
希望有高手帮帮忙

网友F:
我也很想看看两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