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呀! 不用特殊模块,可以在触摸屏上调电机的速度

楼主(2008-10-20):
我们厂买别人一条UV光固生产线,用三菱PLC,触摸屏,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特殊模块,但它就是可以在触摸屏上调电机的速度
高手们帮指点迷经.

网友A:
那就是用的通讯哦!

网友B:
直接用步进马达咯
给个方向信号和一个脉冲信号即可
改变脉冲频率即可控制转速
只是不知道你要把这个马达用在哪个部位?如果是大功率高速的用步进就不划算了!

网友C:
lz是哪里人啊?

网友D:
没特殊模块那有没有特殊适配器啊

网友E:
1. 有些是人机含有针对性的指令(如珠海的运控伺服,台达对台达变频,伺服,川畸对它自有品牌的电等相关的电机驱动器,在简单的控制方面,都可以省掉另外加模块及PLC)
2. 通信控制,即步进或伺服,变频器内部运行模式
3. 本身就有PLC的部分功能(如少量的I/O口,发脉冲等这种模式的国外品牌越来越多,国产的也不少)

网友F:
用PLC直接控制步进马达是可以的,你要先看马达是伺服还是步进。

网友G:
可以顺着触摸屏的地址再查找程序和结合电气接线图因该就会知道了

网友H:
是用屏跟变频直接通信不经过PLC,很多屏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I:
9 楼 的说得对

网友J:
是什么电机嘛?

网友D:
用触摸屏实现更简单 程序也不用编了 不过要屏能支持才行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他是用调速电机,好像还用到编码器,触摸屏程序没有下到,我有PLC的程序,改天发上来,大家讨论下.我觉得有点难度,很有学习性.

网友K:
电机如果用变频控制可以做到,用通信把频率直接写到变频器频率地址内。

网友L:
其实每个变频器都有两个多段速端子可以调变频器简单的加/减速的,我看应该是用这个,好像一个按钮一样,按住就加速或减速,我们厂就有用这控制的。

网友M:
利用触摸屏把频率写到变频器的吧~!

网友N:
FX3U加个通信模块就可直接控制变频器了

网友O:
屏跟变频直接通信不经过PLC,就可以显示电机的频率,电流,还可以修改变频器一些参数呢,这是技师课程才有这个的

网友P:
楼 主没说清楚啥样的电机.普通电机用触摸屏跟变频器通信,不经过PLC就可调速.

网友Q:
PLC控制变频器调速

网友R:
还不懂,没有用过这东西
zhou-jinsou

网友S:
需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T:
我们公司有种屏要用高级语言编程的!可以直接控制变频的!

网友T:
这种可以

网友U:
加变频口器可以吧

网友V:
现在的触摸屏都可以和变频器通讯呀,我们用的屏都是呀,写程式很麻烦

网友W:
应该是用通讯或者用发脉冲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X(2008-11-19):
好方法,经验之谈

网友Y(2009-02-20):
楼主没有说清楚具体的情况,有没有变频?物理上到底怎么连接的?

网友Z:
俺公司就是做涂装线的。在屏里设置速度其实就是在控制变频器。15段速。有一个编码器

网友AA:
也可以用计数器功能和M801*的脉冲功能呀。一般变频器都有递加递减功能。发出的脉冲用计数器将其截止不就可以了吗。普通的计数器就可胜任。响应频率为10HZ ,吧计数器内的寄存器编入到触摸屏,触摸屏设置为数据输入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B:
真的是高手,我也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

网友AC:
想学习下,来看下

网友AD:
用西门自S7-300的DP网络,做起来很简单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maxmmx

网友AE:
人機已可設定modbus通信設備後在人機上編輯變頻器的相關參數

网友AF:
有的变频器带PWM功能控制速度,就可以用PLc输出的闭合时间来控制PWM的占空比,这样也可以调节速度.不用做通讯和使用模块的。

网友AG:
学习了 没有见过

网友AH:
是用串口通讯的,可以不用模拟模块

网友AI:
有自带模块的啊!

网友AJ:
贝加莱的PLC可以不用步进驱动器,直接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AK:
1)确定设备中的马达是什么马达(伺服  步进   变频控制)
通常来讲伺服与步进的控制方式一样 可以通过改变DXXX值来改变速度
如果是变频控制:一种是传统的端子控制  还有就是通过RS485  或RS232等总线控制方式

网友AK:
还有就是HMI直接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AL:
楼主有点笨,如此大惊小怪,我还想问,用特色模块有什么用?

网友AM(2009-03-25):
我想知道台达屏如何控制三菱变频器

网友U:
它用的是不是组态软件

网友AN:
通信方式可以做到的

网友AO:
说没说清楚.。谁知道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你转矩不懂的就认为厉害。无搞头。步进的.改变脉冲数就得了。我们这里上百台UV机。都是封手机屏幕的。那是先进得很。先是自动点胶。然后再过UV炉。自动点胶机器自动抓MARK点的。快得很。然后三轴定位点胶。用的是C++编程。台湾人做的。

网友AP:
引用 网友E:
1. 有些是人机含有针对性的指令(如珠海的运控伺服,台达对台达变频,伺服,川畸对它自有品牌的电等相关的电机驱动器,在简单的控制方面,都可以省掉另外加模块及PLC)
2. 通信控制,即步进或伺服,变频器内部运行模式
3. 本身就有PLC的部分功能(如少量的I/O口,发脉冲等这种模式的国外品牌越来越多,国产的也不少)

同意楼主的意见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Q:
那还如用变频器的面板直接控制好了。

网友AR:
用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