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的Q64AD模块采集4-20ma信号跳动问题

楼主(2008-10-20):
使用Q-PLC的Q64AD模块采集4-20ma信号不稳定,Q64AD模块采用出厂的默认设置,输入显示0-4000,跳动振幅上下大约75-100,0.5ma左右,大大超出了正常的波动范围,输入信号采用的是恒流电源,不会产生这么大的跳动,也用过接地,没有效果,在智能模块功能中的monitor/test中通道的值就不停的跳动,周围也没有什么大的干扰源,不知还有其他那些方面会造成这样,还请各位高手帮忙给分析一下,在此提前感谢了!
QQ:156260876

网友A:
三菱的编程手册里有的,
就是平均处理,可以按次数,也可以按时间,
可调增益什么的都有,好用的很!~!~!

网友B:
可以在讯号输入端并联一个0.2-0.4微法的电容试一下。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GX Configurator-AD软件,AD模块的设置软件没起作用,换用PLC程序初始化AD模块就可以了。这个软件是从网上下载的,可能不太好用,但温度TCTT的设置软件可以使用。谢谢slslj47 、yyhexf的帮助!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