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FX1N(S)内置定位功能  可控制两个轴 如果控制YOO作为一个轴  D8140  D8141 是该轴的当前位置寄存器,当不用绝对位置编码器,断电后必须进行原点复归。回到到零点后向伺服放大器
和D8140  D8141 发出清零信号 至此原点复归结束。在运行中D8140  D8141 将根据方向增减当前值(比如正传增加 反转减小)。
请问哪位高手能回答下列问题
1  。D8140  D8141 可否减到负值    原因是设备的左边原点在机床中间。
2  。D8140  D8141 原点复归清零以后,是否可以设置一个数 如  DMOV  K1243    D8140 ? 如果可以,原点复归清零以后,给 D8140  D8141 当前位置寄存器赋一个中间值(正数-相当于零点偏移)我想就可以解决当前位置寄存器不能减到 负值 的问题了。当然能见到负值是最好的了 ,显示 控制等将简单得多。

以上请大家提供信息  谢谢

楼主:
多了两字

FX1N(S)内置定位功能
FX1N(S)内置定位功能  可控制两个轴 如果控制YOO作为一个轴  D8140  D8141 是该轴的当前位置寄存器,当不用绝对位置编码器,断电后必须进行原点复归。回到到零点后向伺服放大器和D8140  D8141 发出清零信号 至此原点复归结束。在运行中D8140  D8141 将根据方向增减当前值(比如正传增加 反转减小)。
请问哪位高手能回答下列问题
1  。D8140  D8141 可否减到负值    原因是设备的原点在机床中间。
2  。D8140  D8141 原点复归清零以后,是否可以设置一个数 如  DMOV  K1243    D8140 ? 如果可以,原点复归清零以后,给 D8140  D8141 当前位置寄存器赋一个中间值(正数-相当于零点偏移)我想就可以解决当前位置寄存器不能减到 负值 的问题了。当然能减到负值是最好的了 ,显示 控制等将简单得多。

以上请大家提供信息  谢谢

楼主:
失望  没有人能提供支持吗?

网友A:
通常做法如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顺序不能倒了

楼主:
  您的图是上电M8002 时  给8410赋值 每个扫描周期将M 8140的数据保存到D130 中这我明白了
如此 8410 能否减到负值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B(2008-12-30):
请高手验证可行性

网友C:
学习请高手验证可行性

网友D:
可以是负值,但这样做会有问提,在停电时机器走位了,正常要用绝对值定位。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