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某个问题请教下各位

楼主(2008-10-20):
工作要用到PLC,所以学习了点PLC的知识.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
在看到关于置位和复位指令的时候,有个问题想问下各位高手.
一个常开的触点被置位的话,就会由关断变为闭合,即为ON,被复位的话,就会为OFF。
但是常闭的触点被置位的话,结果是怎么样的啊?
是不是这么理解啊,不管是常开还是常闭触点,只要是被置位,就会改变原来的状态。
还是会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变化。
请高手帮我下详细的说明下,怎么去理解?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触点只有在常开的状态下才能置位,在闭合的情况下才能被复位。常闭的触点被置位的话触点无反应。

网友B:
我认为置位,复位是对继电器说的不是对触电,如置位M0,说的是把M0置位为1,使设置的M0触电反动做,不管常开常闭.

楼主:
似乎看到了两个答案了,不知道还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
常开触点才能置位,常闭触点才能复位,对常开触点复位无反应,对常闭触点置位也无反应,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C:
触点不能被置位~~~~只有线圈才有置位的说法哦。
因此这个讨论的命题就有问题了。
如果楼主不能理解,那么拿个接触器来看看就知道常闭,常开的关系啦

网友D:
你的理解有一点小的问题。置位只能是线圈。改变的是它的触点状态。一旦置位后。就会改变它原来的状态。这一点你说的对。

网友E:
是改变原来的状态使其与置位钱前相反,还是只使线圈为1

楼主:
我所指的是程序里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不知道置位后是不是不管常开还是常闭都会改变原来的状态???

网友F:
只能置位,和复位辅助继电器线圈, RST,可以复位记数器,定时器,用RST还可以清除存储器的内容.楼主,提的问题似乎有点问题 .SET,RST跟触点没有关系.某个继电器的线圈动作了,相应的触点也就跟着改变了状态了.

网友G:
去找本手册看下吧
台达的资料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H:
线圈....或者说就是一个灯
灯不存在常开常闭, 你SET它,它就亮 你RST它,它就灭
当然在程序里还会遇到很多问题, 特别是用SET 和 RST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会出现一些不爽的情况

网友I: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所指的是程序里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不知道置位后是不是不管常开还是常闭都会改变原来的状态???
是的,线圈置位后常开常闭触点都改变

网友K:
似乎看到了两个答案了,不知道还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
常开触点才能置位,常闭触点才能复位,对常开触点复位无反应,对常闭触点置位也无反应,是不是这样啊???
该答案正确!

网友L:
置位是对线圈的操作,有了置位才需要复位

楼主:
现在有点糊涂了,哪位总结下啊!

网友M:
set 只对常开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