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和输出状态

楼主(2008-10-20):
以三菱PLCFX系列为例
一个实际的常开开关,当被按下后,
在程序里,X0是被上面的开关控制的,
我想问的是如果编程用到的是常开点,按下后则会闭合
如果编程用到的是常闭点,按下后则会变为断开。
是这么回事吗?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INPUT点可以分为A接点和B接点。
而你问的··简单的说~INV···
随便PS: 问题很雷人。。。

网友B:
正确,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太简单了,应该好好的看看书本了。

网友D:
书还是要看的,楼主问的问题,好奇怪.

网友E:
你太有材了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才疏学浅啊!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