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2DA模拟量怎么写

楼主(2008-10-20):
急了,三菱FX2N-2DA模块控制变频器转速,用4-20mA电流信号,程序应该怎样的?
三菱FX2N-2DA模块控制变频器转速,用0-10V电压信号,程序应该怎样的?谢谢

网友A:
用0-10V电压信号

网友B:
特殊模块手册上有比较详细的例子: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注意模块安装的位置,然后照抄一下程序就行

楼主:
不是,我的意思是0-10V和4-20mA画梯型图时的具体的程序区别,模块手册上的好象只是它们的公用部分。我只会用0-10V电压型号设计梯形图,不会用4-20mA电流信号设计梯形图。

楼主:
没人帮我吗?顶上去!

网友C:
特殊模块手册上有比较详细的例子

楼主:
那个只是公共的部分,难道说0-10V和4-20mA是一样的程序吗?

网友D:
要对FX-2DA进行初始化,(出厂设置的是电流),让它输出的是4-20MA电流就行了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网友D:
改正一下,要对FX-2DA进行初始化,(出厂设置的是电压信号),让它输出的是4-20MA电流就行了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楼主:
如果我要用4-20mA,那具体对FX-2DA进行初始化梯形图程序应该怎么写呢?谢谢啦!

网友D:
FX-2DA是要初始化设置,FX2N-2DA只需要根据接线方式不同来先择是用电压还是电流输出。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楼主:
哦,学习了,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