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cx-designer与plc的通信

楼主(2008-10-20):
请高手指点一下,简单的说说它俩如何实现通信。是不是在上传程序的时候需要对地址进行调整。

网友A:
一.PLC方面要设定波特率以及其他的通讯参数.
二.触摸屏方面,同时按屏的右上方和右下方.进入到触摸屏的系统设定画面,设定和PLC中一样的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注意通讯方式:1:N
三.我PLC是用OMRON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支持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2010-05-11):
走HOSTLINK或者SYSWAY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