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样接PLC有问题吗?

楼主(2008-10-20):
FX1N-60MR + FX2N-48ER + FX2N-16EX +FX2N-16EX + FX2N-1PG
这样接PLC可以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一下选型手册了,兼容性方面

网友B:
問題好大哦~~~
1、FX1N機型僅僅支持不大于128點的控制,而老大的配置已經超過這一限制了。
2、FX1N機型不支持FX2N-1PG定位模組,因此老大要使用這個模組的話,要將本機替換成為FX2N機型哦。
以上~~

网友C:
主机 超过控制范围,《=128点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直接选F2N多省心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以把主机换成FX2N-48MR的了
不知道按原来的连接顺序挂有没问题

网友D:
FX1N-60MR + FX2N-48ER + FX2N-16EX +FX2N-16EX + FX2N-1PG改成FX2N-60MR + FX2N-48ER + FX2N-16EX +FX2N-16EX + FX2N-1PG
这样好一点.
FX1N系列控制点数在128以内,而FX2N系列控制点数最大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