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讯故障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08-10-20):
西门子200CPU226通讯控制8台变频器的频率。其中5台西门子CEO,3台西门子430,现在出现只要一台变频故障跳闸或者突然断电,整个网络就瘫痪,。。只有重启PLC通讯才恢复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设计有问题 还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 还望这方面的能人站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A:
查一下线路,故障变频器报警输出信号有没有加给PLC的输入点,如有则程序很可能故障停机保护功能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楼主:
没有故障报警连接到PLC 这是8个风机 单独 运行 互不搭界。故不需故障连锁

网友B:
应该是控制程序能够检测出变频器故障而报警停机了吧。
当然根源还要检查变频器为什么断电才是正道。

网友C:
应该是故障停机了,PLC保护了 ,先解决变屏的问题

网友D:
我估计也是故障报警停机了

楼主:
故障报警也不至于网络瘫痪吧!如果启停都是网络控制的 那不是失控了!

楼主:
这个案例的特点就是网络瘫痪 其他的好说!

楼主:
故障报警因该反馈到上位机 不是把网络停了。我想..........

网友B:
【网络瘫痪】具体的是指什么呢?

楼主:
网络瘫痪就是人机发出改变频率的指令后变频器没反应

网友E(2008-12-08):
可能两方面原因:一,485通讯电平卡住;二,程序没处理好。

网友F: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USS来进行通讯的,如果是这种通讯的话,你需要去修改程序,不让变频器报器来影响网络通讯,看你的故障好像是报警故障的等级设计得过高,需要PLC重启复位.

楼主:
哈哈 谢谢 各位的大力回帖 问题已经找到了
在无意中打开变频器 看见通讯线连接端子松动快掉下来了
重新接好 问题解决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侥幸 侥幸

网友G:
如果一台故障,PLC就不工作,那可能是故障停机保护程序当时编的有问题
调试的时候也没有试验故障停机部分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G:
那你保护程序应该还是有问题的
这个报故障不应让整个系统停止运行啊。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