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CPU226 P0通讯端口坏了

楼主(2008-10-20):
S7 200 CPU226 P0通讯端口坏了 怎么P1端口连不上 奇怪了 同志们有这样的遭遇吗 程序出不来了 急死人了

网友A:
你怎么判断P0坏呢?
下载积分:+1(oolo) 热心助人!

楼主:
我3个PLC拍在一起的 都是一样的 其他的都正常 电脑能连得上,这个就不行 在通讯刷新的时候
电脑搜索PLC 速度奇慢 这就是故障的表现

网友A:
将所有的PLC置于stop状态,然后再测试

楼主:
PO,P1因该都能和PC连接的吧。。。我用P1连接的时候搜索不到PLC
你的法子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B(2009-04-03):
是不是两个口的参数改了啊,你用软件的‘通信’菜单,勾选‘搜索所有波特率’看联上不! 或者个口处于自由通信模式中,你将开关置于‘STOP’位置,试联上不!!!

网友C:
提供专业的触摸屏维修, PLC维修,变频器维修
触摸屏配件:触摸镜片、按键面板、液晶屏、高压板、高压灯管等
变频器配件:CPU板、电源板、模块、整流桥、面板
编程电缆销售!编程软件!PLC解密!
咨询热线: 010-81668680/86963987/13681071960
QQ在线维修咨询:475250403 QQ在线技术咨询:875655427 QQ在线产品咨询:1016874593
本公司提供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及工控项目改造工程
专业触摸屏维修/人机界面维修/HMI维修/工业显示屏维修/PLC可编程控制器维修/变频器维修/软起动维修/工业电源维修/制动单元维修等
维修热线---138562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