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电机在运行是角度偏移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10-20):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现在个问题请教?是这样的,伺服电机在运行时出现了角度偏移,就像产生累积误差一样,关机后故障可以短时复位,但工作一段时间后故障重现,但是伺服驱动没有报警显示!这是什么故障请高手明示(用是伺服驱动器是台达ASD--A1521MA型)

网友A:
台达我的没用过 三菱是有这样一个报警的 就是伺服收到的脉冲与反馈回来的脉冲不相一至(经过齿轮比换算)(有一个范围)就会报误差过大 这说明伺服电机反馈回来的脉冲有丢失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意思

楼主:
谢谢!但我现在将二台同样的伺服电机对调过后,用了一天还没出现故障!我也想不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