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我从一个正在运行的PLC下载来的一个程序  我编译程序时出现很多重复输出。。。这是怎么一回事  在三菱 台达的程序里面 如果有重复输出是无法编译的
OMRON的我第一次学习  难道这不影响程序的运行吗??还望明白人指点指点

网友A:
这个是无所谓的,只要没有提示错误,就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B:
查看程序 重复输出的线圈 是不是程序的错误输出.
一.如果是指令的重复,没有关系,比如 SET RSET 指令,在程序检查时,就是双线圈输出,但是不影响程序运行
二,如果是很单纯的线圈输出重复,对程序可能会有影响.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a   啊 知道 了  就是SET  RSET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