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1):
程序为什么不能循环,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顶!

网友A:
你的程序里好象有几个错误,我不能理解你的D2,D0的ADD和SUB放在那做什么用的

我写一个,模拟通过了,你参考参考

网友A:
一个条件是小于K100,一个条件是大于或等于K100,我想有可能是在99~100之间来回?

网友B:
支持站长,指出斑竹的几个不妥,一个加减计数,是在动作的上升沿,你置位在那没有时钟震荡最多给你计一个数.第二,即使有了时钟振荡,也只能在99和100间跳

网友C:
不知道能用这个程序来干嘛?

这个程序将以如下步骤进行运行:
开机后
第1个运行周期:由于D0=0,故置位M1,复位M2
                执行INC  D0,得D0=1
                                执行ADD  D2  D0   D2,得D2=1
                                0+1=1
第2个运行周期:执行INC  D0,得D0=2
                                执行ADD  D2  D0   D2,得D2=3
                                1+2=3
第3个运行周期:执行INC  D0,得D0=3
                                执行ADD  D2  D0   D2,得D2=6
                                3+3=6
第4个运行周期:执行INC  D0,得D0=4
                                执行ADD  D2  D0   D2,得D2=10
                                6+4=10
第5个运行周期:执行INC  D0,得D0=5
                                执行ADD  D2  D0   D2,得D2=15
                                10+5=15
如此循环,直到D0=100,复位M1,置位M2,假设此时D2=x(具体等于多少先不追究)
第101个运行周期:由于D0=100,故复位M1,置位M2
                执行DEC  D0,得D0=99
                                执行SUB  D2  D0  D2,得D2=x-99
                                x-99=x-99
第102个运行周期:由于D0=99,故置位M1,复位M2
                执行INC  D0,得D0=100
                                执行ADD  D2  D0   D2,得D2=x+1
                                x-99+100=x+1
第103个运行周期:由于D0=100,故复位M1,置位M2
                执行DEC  D0,得D0=99
                                执行SUB  D2  D0  D2,得D2=x-98
                                x+1-99=x-98
第104个运行周期:由于D0=99,故置位M1,复位M2
                执行INC  D0,得D0=100
                                执行ADD  D2  D0   D2,得D2=x+2
                                x-98+100=x+2
第105个运行周期:由于D0=100,故复位M1,置位M2
                                执行DEC  D0,得D0=99
                                执行SUB  D2  D0  D2,得D2=x-97
                                x+2-99=x-97
第106个运行周期:由于D0=99,故置位M1,复位M2
                                执行INC  D0,得D0=100
                                执行ADD  D2  D0   D2,得D2=x+3
                                x-97+100=x+3
之后的程序将如此循环,D0的值将在99和100之间变来变去,D2的值将一直递增

楼主怎么说没有循环呢?

刚才发现周期分析上有错误,过来说明一下,上面说到的第102和103个周期其实应该在一个周期内就完成了,我却把他分析成一个周期
运行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B:
5楼说错了,D0永远等不了2

网友C:
噢?6楼的兄弟,请赐教!

网友B:
m0置位后,INC只执行一次,怎么能到2

网友C:
M0?我怎么没看到楼主的程序里面出现M0呢?
莫非是我楼主的程序的还没看完?我只看到第25步,而且是执行到END,后面的程序我没看到

请赐教,在楼主的这个程序里面M0在哪里?起什么作用?怎么工作?

网友B:
是M1,写错了

网友B:
D2的死加并不是他的目的,看最后一个指令sub d2 d0 d2

网友C:
请pony123 兄弟说出你对这个程序的分析好吗?
到现在我还认为我分析的是对的,希望你能用你的逻辑推理把我说服
结果谁对谁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B:
我分析是这样,D0小于100置位M1
M1试D0为1
因为没周期都执行ADD d2 d0 d2 所以D2一直在死命加数
其他的都没有执行过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D0没有递加呢?
楼主的程序里面是INC,而不是INCP,我认为只要M1置1,每个运算周期执行一次该命令
请赐教。

网友B:
INC是上升沿触发指令只执行一次,INCP是周期执行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C是上升沿触发指令只执行一次,INCP是周期执行指令
说到这里我还是打住吧,你先看看手册再来回帖好吗?
很高兴认识你!
交个朋友,如何?

网友D:
有问题,很大的问题

网友A:
|M1|-----------------------[INC D0]
经模拟调试,在M1接通过,每个扫描周期D0会自动加1
但要特别注意,PLC和电脑模拟的扫描周期是不同的,如果在PLC上面,D0应该增加的速度比较快
以前我也认为INC是只执行一次的,但试验过后发现就不一样了,因为PLC的程序是从下到下反复扫描的
楼主的程序应该主要错在前面的[< D0 K100]上

网友B:
哈哈,我也再想想

网友C:
同意站长的说法,我在猜测,可能楼主的意思是希望D0在1至100,再从100到1,再从1到100.。。。。如此循环变化
如果是这样,不妨参考站长发的那个程序
或者用STL步进指令就很好解决,D0递增时是一个状态,D0递减时又是另外一个状态
这就是步进指令的好处

网友E:
m8013是1秒时间脉冲 可不可以用加减计数器

楼主:
通过各位师傅的指点,程序修改成功.感谢大家赐教,站长的程序精明简短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E:
D0=0? 在第二个扫描周期里D0会不等于0

楼主:
勇闯天涯说得对,我的意思是希望D0在1至100,再从100到1,再从1到100.。。。。如此循环变化.

网友B:
我重新测试了,以前想法错了,学习了

网友B:
楼主的< d0 k100把100改为1,在把SUB d2 d0 d2和DEC d0调换位置也可以循环了

网友F:
程序循环

网友F:
以做实验可行

网友G:
因为D0的数值在99-100间振荡,所以程序不会循环

网友H:
我就看看,我不说话

网友I:
学习了,呵呵~。我也写了一个,和站长的那个思路差不多,只不过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