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CMCIA转串口连接工控机

楼主(2008-10-21):
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 买了PCMCIA转串口卡 三菱PLC可用
可是触摸屏用不了 请问哪位大虾能指点

网友A:
是否是软件设置问题或驱动的原因或通讯线的原因。一般如果能连接PLC,就能连接触摸屏的。我也是用的这种PCMCIA转COM口的,可以连接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等的PLC,可以连接三菱的触摸屏等,还可以连接一些别的品牌的伺服驱动器等。。。

楼主:
不知道 啊
那它是在些地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