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量表没有回应以及强制问题

楼主(2008-10-21):
列位老大,本人是个新手。有问题请教:
我刚弄了一个STEP7V5.3 SP2中文版的编程软件,和PLCSIMV5.3英文版的仿真软件。在OB1中编了个只有一个输入i0.0和一个输出的Q0.0的程序。对硬件组态CPU315-2DP,并下载到PLCSIM中,没显示异常。模拟CPU打RUN-P位置,程序也带了眼镜,但用变量表修改I0.0为1并激活修改后,Q0.0却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同样条件下,用强制功能时候,显示:这个块不能进行强制操作。这是什么原因?
恳请赐教!多谢,多谢了!

网友A:
它只动作一个扫描周期,所以很难看到变化的状态。
可以用置位、复位来观察是否动作。
一般我用变量表都是修改数值。
============================================
但是输入点的模拟,是可以在PLCSIM界面里实现的。点击输入条,输入IB0 之后,就会出现I0.0~I0.7的选择框,此时在小方框里打上对勾,再切换到程序监控中就能看到相应的输入点已经是ON的了。

网友A:
如图:
红框里那个就是设置输入的选项。

楼主:
多谢指教,现在我加了一个触发器,已经能看到数值的变化了。
但是强制功能还是不行,提示是:该块不允许强制操作,请问是何原因,多谢了!

网友B:
樓主要明白的一點是,強制只是針對輸入輸出而論,因此是需要針對硬件的。
而樓主不使用硬件,何來強制一說呢?
以上~~

楼主:
多谢以上老大的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