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称重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8-10-21):
假设一称重传感器,其灵敏度 mV/V 2±0.002 ,激励电压 10V,输入阻抗 Ω 387±4 ,输出阻抗 Ω 350±1
请问如何计算传感器的输出电压?
多传感器使用时为什么是并联联接

网友A(2008-12-17):
应变电阻的传感器一般都是并联的吧,桥式电路做为4-20MA电流变送器

网友B:
假设一称重传感器标称值为1000公斤,在满载时传感器输出20mv,在500公斤时输出10mv,一般是按正比的!多传感器并联使用满载输出还是20mv.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D:
以前有接触过称重方面的,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E(2009-02-14):
输出电压和重量应该是现行关系,在量程范围内
多个传感器是并联